我工厂一台GSK980M的数铣出故障了,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8-10-29):
一台数铣开机后正常使用几分钟就会黑屏,
黑屏后再开机也是黑屏,但是如果等段时间(机器冷却了)再开,就能正常用几分钟,然后再黑屏。。。。

新来这个地方,也不知道贴子发错地方了没,很急啊,请哪位好心大哥帮帮想想办法,怎么解决,从哪些方面考虑啊

网友:
可能机床散热不好,并设置有过升温保护,进入停止状态;建议检查一下电源部件

网友:
黑屏后,机床能不能正常使用,如果不能使用是系统电源热稳定性差,换一个开关电源。如果黑屏后能使用,是系统显示电路热稳定性差,一般是液晶显示屏不好。

网友:
不是说很急吗?怎么都没看到你回复....看来不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