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帖附XNBR,哪里能做?

楼主(2008-10-29):
我有一个零件,不锈钢表面要做一层0.2厚的XNBR,零件是减震止动作用。
这个材料和工艺都没用过,不知道国内有没有能做的?不然要到英国去做了。

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两种方式:
1、用胶粘剂粘合;
2、橡胶与钢板一起硫化。
第二方案的黏结力比前者好得多,撕裂强度可达10Mpa,但前提是必须在不锈钢表面进行喷砂处理,还要使用专用的双组分粘合涂料。
我们加工过类似的产品。

网友A:
意思是羟基丁腈橡胶硫化在件2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羟基丁腈橡胶硫化在件2上?

对!通过一定的压力温度,这样比一般使用粘胶剂将两者粘合,其撕裂拉力要大得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又学到了知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粘胶剂我们试过,我们买的MISUMI的带胶“耐磨丁晴橡胶”粘上去,效果看起来还可以,客户死活不接受。
    客户的意思与马大哥差不多,说是要用热力压和,但要求一定用XNBR做。

    看来只能与客户沟通用其它丁晴胶代替了,不知道深圳附近有没有这样的供应商?

网友:
回6#

那您为何不按客户的要求做呢?XNBR也可以与不锈钢硫化的啊!

楼主:
主要是这个工艺我们做不了,我们的批量也小,自己做现在还没人能搞定,加这样的工序成本又太高还不知从哪里下手?要什么设备?老板也不会同意。
最好是有供应商给我们包工包料,现有的供应商都没有做过这个材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个工艺我们做不了,我们的批量也小,自己做现在还没人能搞定,加这样的工序成本又太高还不知从哪里下手?要什么设备?老板也不会同意。
最好是有供应商给我们包工包料,现有的供应商都没有做过这个材料的。

必须找橡胶厂做的。喷砂可以外发。

网友:
回复 楼主:

耐磨丁晴橡胶这个在三住样本的第几页?我过会去找找,可能用得到。

楼主:
1460页08版,这样的材料很多。

楼主(2008-12-27):
问题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