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T形罗纹如何编程?

楼主(2008-10-29):
数控T形罗纹如何编程 :最近在做T型罗纹的一个单子, 但是按普通的车法太慢了。 希望有高手指点下,如果用数控车出 高效率的T型罗纹。

谢谢!

网友:
数车车T形螺纹,比较难!没有找到相应的代码可用!我们这儿用的方法是采用T形螺纹刀,再采用普通螺纹加工方法加工

网友:
和普车一样的,如果采用硬质合金刀具,可以采用高速加工。
当然没有梯形螺纹代码,哪个系统都不会有。
采用宏程序编程
网上搜一下,应该有许多这样的程序了。放在两月前你恐怕不好找。呵呵

网友:
实际实验下来
宏的没有子程序安全
推荐用子程序的方法
用G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