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工位变双工位结构---请教

楼主(2008-10-30):
各位大侠,我最近在做一条流水线,流水线上需要做个单工位变双工位的机构,小弟目前还没想到好的点子,望指点。

工件材质是塑料,输送线1是单工位传输,输送线2是双工位传输,传送方向见附图。

Drawing1.dwg

楼主:
各位大侠,帮忙想个点子,谢谢,
控制方式不限,只要能实现功能即可,

网友:
一种老方法,常用的。

Drawing1[1].dwg

楼主:
谢谢二楼的朋友,不过有个问题,你那样做的话,输送线1上面的工件怎么上到单工位变双工位的机构上去呢,工件是塑料板,重量很轻的,

网友:
方法太多了,可用输送带输送,也可用吸盘式机械手,还有等距棘爪推杆等。工件是塑料板,重量轻,表面光滑的,用吸盘式机械手较理想。

楼主(2009-02-19):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吸盘式机械手不错,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