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变形怎样处理? 求助

楼主(2008-10-30):
现在有一钣金折弯件,8个厚的板,长860,宽160,想从宽57mm处折成夹角为75度的零件。在折弯机折弯后发现变形非常严重,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防止变形?能否作工装?如果能做的话又如何做?谢谢指教!!

网友:
折边模具磨损造成的

网友:
上下模可能有接刀,或上下模可能变形,如变形后可火焰加热,用水迅速冷却来整形

上下模可能有接刀,或上下模可能变形,如变形后可火焰加热,用水迅速冷却来整形

网友:
你说的是工件变形还是模具变行啊

网友:
当然是工件变形啦楼主你用的折弯机不就类似于一个模具么,不是很宽变形应该没那么严重吧,8个厚你试试用焊接呢

楼主:
主要是长度方向变形 厉害,现在我们把弯好的板子焊在一块厚钢板上把它敲直了。在通过喷漆就看不出敲打的痕迹了。这批货是给老外干的,他们要求很严。

网友:
无法理解,应该说得更清楚一些

网友(2008-12-29):
一般直线度难保证的是薄板,像这么厚的板弯曲起来直线度不好,但角度能差不多的话,应该是由于折弯机滑块应力变形有关,简单说就是机器吨位偏小  }: @. T" L  ]
也和板的材质有很大的管子!~

网友:
去除原料的一部分原始边,释放板料应力,把角度调整均匀。

网友:
要调整模具滑块的

网友:
1 材料本身问题
2 折床吨位不够
3 折床中间是否有必要增加一后定规,可试验下

网友:
可以选择大一点下模开口试

网友(2009-02-01):
改变工艺

现在都是电镀,那样搞,报废

网友:
用熱軋厚板折彎, 重複精度便很難控制, 這是材料內應力及分子不勻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