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mastercam9.0汉化后,标题栏都成数字了---请教

楼主(2008-10-30):
我的mastercam9.0
汉化后~
我的标题栏都成数字了~(其余都是正常的)
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
谢谢了~~~~~~~~~~

网友:
奇怪!我这里的很好啊。
您是如何汉化的?

楼主:
就是把 Crack的所有文件复制到安装目录下`
然后
打上汉化补丁~~
:'( :'(
运行程序就是上面的样子~~~~~~

网友:
汉化软件

把我用的汉化软件上传,之后再删除吧!

楼主:
老师~
我汉化后出现
这个界面

网友:
您有没有看看里面的汉化说明,可是是顺序不对吧!

楼主:
同学来~来
安装还是一样~
哎```

网友:
你用的应该是盗乐的产品
做了手脚的,用专业的卸载软件卸载以后再安装  马师傅是汉化文件
记住原来的汉化文件不允许用了
这样就好了。

推荐学习X和X2 X3
9.1的有点落伍了。刀路算法慢没有后面的好

网友A(2009-07-07):
你好请问一下我的CAM怎么汉化后参数设计是英文的啊

网友:
真是太感谢啦

网友(2010-07-18):
这还不简单啊?我发一个给你好了,

网友:
非常感谢!我也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8楼好!是用马师傅的汉化文件吗?

网友(2010-08-22):
找的就是老马的这个附件 呵呵谢了

网友(2010-11-14):
你好请问一下我的CAM怎么汉化后参数设计是英文的啊,我也想知道,参数设计mastercam9.0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求教:
    现在想学点Mastercam,但不知道学哪个版本的好,我大学里是学机械的,现在转电气维修兼设备管理,经常接触数控,想多学点。。
astercam现在是空白纸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主要看您工厂的机器用的是什么版本啦,不过即便学的是第9.0,用10.0也没多大问题的。

网友:
mcam9.03还是英文版的好用

网友(2011-07-25):
我下不了啊:'(我下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一下我的CAM怎么汉化后参数设计是英文的啊

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打开软件 在绘图-下一页-DOS  弹出一个框  输入chi   延续输入3次 关闭软件  在去汉化那 汉化3次  就OK了  我是这样解决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我原来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你看下你安装的路径是否有中文的  要是有你卸掉在重新安装 路径不能有中文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2011-11-05):
怎么可以有下载付件的权限啊,我也想汉化。

网友:
刚刚加入的,也没有人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