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变慢了,割东西像是割不动---请教

楼主(2008-10-30):
线切割变慢了宁波海曙快走丝线切割变慢了,割东西像是割不动。那位修机的高手帮忙指点一下。先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多啊  有可能是电器老化了  功放管或者别的什么什么原因 很多很多

楼主:
谢谢!能不能具体点,具体到哪部分也好啊。呵呵!再次谢谢!

楼主:
功放管换了试试

功放管换了别的机上的试过,一样割不动。高频振荡板也换过(555时基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板机也换过,电源电压下降好像也不是很多。割东西的时候走的一下快一下慢。再帮我想想啊。谢谢!

网友:
电源不好,没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电源好像没有问题。

网友:
找宁波海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