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关于电控柜子冷却温度要求,或者标准?

楼主(2008-10-30):
工业电气控制柜(如PLC控制柜)内部通常集成较多大发热量的高精度控制模块及各种分立电子元器件,这些精密元件长期在高温环境中工作,不仅会提前老化,缩短使用寿命,而且,一旦控制柜内部温度过高,就会严重影响控制精度和控制稳定性,甚至导致元气件烧毁,造成意外停工。

有没有关于电控
柜子冷却温度要求,或者标准?或者相关行业规定?

网友:
一般来讲,控制柜是有空调的。买专业的标准柜配上附件就可以了。
柜内温度最好控制在35度。
其实,温度不是柜内元件的杀手,结露才是杀手。所以要求高的电柜首先是密封问题,然后配上降温,加热,除湿。

楼主:
按照你说的35度的要求的话,客户环境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5度,这样的状态下电柜会不会达到35度?是否一定需要电柜冷却器(客户已经要求)
而且现在进入气柜的气体是压力露点为-40度的压缩空气,这样的要求是否合理?

网友:
环境温度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而已。其他因素还有:柜内元件的热损耗,柜的有效散热面积,柜的热传导系数,柜内的空气对流情况。自己算一下就知道需不需要加冷却了。
电柜内气体是压缩空气?不明白。

楼主:
从冷却器进来的气体是干燥的压缩空气

网友:
介绍介绍你的哪个冷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