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台撞坏了---请教

楼主(2008-10-30):
卧式加工中心,双工作台。在工作台托盘上升后,拉钩钳住工作台刚要向外拉的时候,工作台朝X轴方向运行了,导致辅助换工作台的机构(拉伸油缸、线形导轨、和很多板金件)。问题是后来不能确定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装在活塞上的前后2个磁感应开关都没问题的,请问达人这个大概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谢谢!

网友:
应该是保养不到位导致的。
这样的要大修,不是很爽啊

网友:
如果以前正常,那一定是某种原因(如电压变化大等)导致x向进给电机误动作。因为工作台交换过程的每一步骤(从开始交换到交换结束)都有检测,必须到位才进行下一步,交换过程其间其余轴是不动的。

网友:
所有的相关信号都查一下,特别是油缸后端的信号,是不是当时有干扰,机床认为是完成动作了。
同情你,做设备经常遇到这样的无头案,祝愿你能找到原因

网友:
倒是一个很少见的问题。从事从年数控研究,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所有的相关信号都查一下,特别是油缸后端的信号,是不是当时有干扰,机床认为是完成动作了。

网友:
工作台刚要向外拉的时候是不是磁感应开关有东西干扰了

网友:
应该是被改造过的机床

可能的原因可能有几种:
   1. 系统稳定性不良.
   2. 伺服稳定性不良.
   3. 位置反馈元件不良.
   4. 外力干扰引起驱动过调.
不应该的原因只有一种:
   PLC编辑或设计的有缺陷(所谓缺陷,不是不能使用,而是在非正常状态下,不能起到足够的保护作用).

网友:
同意四楼和六楼的意见
我厂也有双工位的 不过液压缸交换装置的下面 一般是很少有东西干扰的
而且最后一步是以关上前门结束的  所以也是比较麻烦
能不能打开PLC监控一下 要大胆的试

网友:
工作台托盘上升下降 那两个接近开关很容易坏的
会不会那个失灵了?

网友:
PLC误动作,都是PLC未设置防主要动作误动作互锁导致的。自认倒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