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刀库门总报警(求助)

楼主(2008-10-30):
我们车间的加工中心,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刀库每隔2-3分钟如果不打开一次,就报警。现在干活一件加工时间不能超过2分钟,超过了就报警停机。操作者现在如果干的活加工时间长,就在程序里加一个开门的指令,强制其门以免报警。
这种情况有没有遇到过的?是位置检测装置坏了还是其它原因?
听维修人员说刀库门的检测是靠磁性检测

网友:
看报警号,然后查PLC,看看报警的触发条件不就清楚了吗?

楼主:
报警号是门未关,但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报警?门明明关了啊,还有为什么两分钟就报警?

网友:
这报警属于用户报警,都是在PLC里编的,必须查看PLC才能知道其触发的条件和过程。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检测部分有问题,应该是延时检测,这样做可以不影响加工节拍。相对应的还有即时检测,一个动作没被确认就一直等着直到动作完成后才执行下一步,超过一定时间就报警。
维修电工应该能轻松解决这个问题,楼主是搞工艺的或是管理的,一定不是维修的,多多了解就知道了,很简单的。
板子修好了吗?那台乱跑的。

楼主:
跑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查线路发现是反馈回路与滤波板连接的线路有问题,之前在拔插板子时有两个针脚的铜片被顶出来了。

网友:
可能是门检测开关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