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重复精度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08-10-30):
各位大侠,我是一名小小机械手,希望大家能够帮我解决。
如果一个测量工具的最小单位是1um,那么它的重复精度为多少?

网友:
很简单,所谓重复精度就是反复测量的数值的不同,很多次的测量的值肯定是不一样的,要想控制重复精度,1检具的重复精度的好坏,2现场工况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