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制管螺纹NPT怎样才算合格?

楼主(2008-10-30):
大家好,我想问问美制管螺纹NPT塞规检查怎样才算合格?

网友:
可以用NPT的校对环规,也可以检工作塞规的中径、锥度、螺距、牙侧角等单项参数。个人感觉后者要求更高、费用也高。

网友:
用NPT螺纹赛规,扭进去的长度在两个台阶之间。
还要数一下有效螺纹,一般在七圈左右。
楼主在做美国货吗?

楼主:
NPT螺纹赛规有三个端面,楼上兄弟说的台阶是不是在中间端面和上端面之间?

楼主:
螺纹规上有三个端面 ,现在我们做的零件用螺纹塞规检查,塞规上的上端面已经和工件表面相平了,甚至塞规上端面已经低于工件端面了,请问大家这样的螺纹合格吗?我最近也是刚接触螺纹检查,对这中情况不懂,请大家帮我判断以下。

网友:
如果是三个端面,中间的平面应该是名义值,其它的为极限值。只有在最上面和最下面的平面之间才为合格。在测量之前,应确保所使用的塞规为合格的产品,有证书。

楼主:
谢谢,现在我懂了,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这种,我见过这种螺纹规,先用光规测量一下,然后用螺纹规测量,;螺纹规上有三个端面,合格的应该在两个端面之间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