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类型的自动上料机构---讨论

楼主(2008-10-30):
相信社区中的各位有很多都做过自动上料机构,请大家说出自己的心的以供后来者参考少走弯路!

网友:
振动盘用得最多最广

网友:
哈哈,有太多太多的上料机构了,关键还是上什么料,有什么要求,才好说

网友:
这个题目太大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行,至少是某一类型的料,比如矩形薄片,圆片,圆柱,圆锥……

网友:
每个行业都不同,能做出来自动桁架机械手你就成仙啦

网友:
每个行业的自动上料都不一样,不过整体说来,还是没有主机设计起来考虑的多,毕竟是辅机。

网友:
就小弟目前所碰到的上料方式大概有以下几种:
1.无序上料。主要用震动料盘,一般用于机器的初始上料单元,可独立成单机的为多。
2.有序上料。主要用于生产线类的机器。对于单机可用料盘(专门有序放置工件的料合)+机械手的方式,当然也可用于生产线。生产线类的还有:随行工装式,传送带+分挡料,拨叉,同步带/链条/链板+固定工装等。
以上主要列举散料型的工件,对于带料型工件的上料方式主要靠电机步进供给。

网友:
对于微型齿轮的加工,需要用多种上料器

请看下面的链接 (在该帖的18楼)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278&page=2#pid398945

网友:
不说出是什么料就没办法去顶怎么上料
这个问题有些茫然

网友:
关键是要看什么行业,我见过微型精密自动车床用的是振动上料,还有炼铁高炉用皮带机上料,还有一些螺旋给料机构,等等太多太多,所以没办法具体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多电炉是用震动给料的!!

网友(2008-12-10):
上料的主要问题是定位及检测

网友:
我有个问题讨教下大家,对于小型物料(80mmX40mmX2mm),要达到快速自动上料,而且位置要精确,应该采用什么方法比较合理,不能太复杂,价格也不能昂贵。

网友B(2009-01-30):
震盘会碰伤光滑零件的外表面,排料如果不用震盘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震盘会碰伤光滑零件的外表面,排料如果不用震盘还有别的办法吗?

那就用吸盘吧,速度可能要比振动慢

网友:
关键看送什么样的料了

网友(2009-03-27):
我司设备主要针对电容器,其上料是采用振动盘

网友:
我提一个,M6的内六角螺丝,长15MM。要夹住螺纹车螺帽端面圆狐R3,采用数控车床加工,要自动送料,自动出料,只用手一个一个向里放螺丝就行,请大家出些点子,谢

网友(2009-05-02):
我接触的是钢管的自动上料,主要是一个翻料机构和一个推料机构

网友:
我做得是锯床的自动上料装置,应怎样设计。请好心人帮下忙!上的是圆棒料。谢谢哈~~~~

网友:
振动盘就不错,一般的小零件
喂料都满足了。

网友(2009-06-04):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用手一个个的放,还叫自动送料吗?

网友:
最近接了个单,物料是香烟丝,要完成自动上料
确定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 打散输送-震动喂料-提升-多头秤称重-主机包装
已经完成设计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烟丝该怎么上料。

网友:
我们厂的自动上下料还没有解决,望各位高手指教一下!产品:圆片 直径140MM  厚度3.0MM  低碳钢
主机M7675双端面 。产品需要往复多道磨削。

网友:
自己顶一下。没人接触过吗?

网友:
用皮带进行线性输送,再考虑选向,问题不大

网友:
要根据各个行业具体的情况来设计相应的上下料机,有SMT的,片式元器件生产工序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