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轴键槽问题

楼主(2008-10-30):
今天测绘了一根电机轴,发现轴上的键槽(不是输出端的)与标准的不一样.听同事说电机键与普通键不一样,请问各位大侠是不一样吗?

网友:
电机轴键槽问题

不止电机,减速机的键曹也和标准的不一样,偏大的!

网友:
是啊,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顶起,看有没有答案

网友:
我估计是因为电机轴的直径大小问题引起的

网友:
有些台湾产的电机减速器的输出轴的键槽和国标不是一样的,比方7毫米宽的键槽就有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多数是修配一下平键

网友:
也许是国标和国外的标准不一样,我已前在测绘国外的零件时(阀门驱动装置)也发现有这样的问题,后来是经过计算向国标靠拢.

网友:
不光是键,什么弹簧啊,螺纹啊,一牵扯国外,就要转换国标,现场修磨只能用于单件啊~

网友:
电机键好象都是偏正公差...
我们公司采用的国产电机和减速机的键都要用力敲进去,郁闷

网友:
我今天加工一个丝杆上面的键槽就是7.5的
我在一看设备,我明白了。是小日本的制造的。没有办法配作吧!

网友:
可能是NEMA电机,国内电机大多为GB1096键

网友:
难道是 非标 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