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的抗拉强度和抗压强度一样吗

楼主(2008-10-30):
大致接近还是相差很大?
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没有找到
网上似乎也很难找...
有没有什么表可以参考,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不可能一样呀,测试时的受力方向完全是不同的啊,试问怎么可能一样呢

楼主:
但是好像有一种说法好像差不多的,我也不是很确定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有什么表可以查询吗?

网友:
要看是什么材料,有些相近,有些差的比较远,楼主要多学材料力学了,

楼主:
我就是手头没有书啊,比如说Q235A,你说差多少?

网友:
肯定不一样啊,变形方向就不同

网友(2008-12-18):
查手册,其实挤压强度应该大, 许用挤压强度与许用拉伸强度的关系,据有关资料介绍[σbs]=(1.7~2.0)「σ]
直观理解也不可能一样

网友:
工程力学里面有介绍的
是河南科技大学出版的那个解释的比较清楚
两个强度有差不多的 譬如钢 忘记了什么钢
但是也有差别很大的 譬如铸铁

网友(2009-07-16):
如果沒 buckling问題,抗压强度应该会高於抗拉

网友:
期待资料上传

网友:
抗压强度明显高于抗拉强度啊,老师在我们做实验时候反复强调讲的。

网友(2009-09-06):
抗剪强度呢?

网友:
你查查相关的GB之类的,上面有这些参数!

网友(2009-10-14):
不一样,根本不是一个概念的

网友:
当然不一样啊,如果是脆性材料 抗压强度那要大于抗拉强度,塑性材料抗拉和抗压强度无明显区别。

网友:
不可能是一样的,可以做个试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