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座标的十字探针怎么校

楼主(2008-10-30):
我是新手,请问三坐标上的十字探针怎么校,适宜用在那些检测项目上,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牌子的机器,还有软件。如果能用一根探针的话就用一根探针,否则就要用多根探针。比如测量一个很长的圆柱体。用一根探针的话,有效测量长度受到探针杆的限制。如果用星形探针的话,就可以测量较长的范围,仅此而已。但使用多探针的话,精度会有所降低。

楼主:

谢谢二楼,我只是想知道它怎么校,怎么用,我用的是LK90的床子.

网友:

有些地方,你无法用旋转测头测量

例如下图中的内径长度

网友:

期待各位高手的答案!!很想学习。

网友:

LK的设备里面选测头探针的地方有个方向偏差,就在哪里设置,具体的估计你的尝试下

网友:

应该跟普通的探针校准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