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钣金折弯线尺寸与折弯后壁高度不等,咋了??

楼主(2008-10-31):
我在proe3.0中想折弯一个高度200的壁,草绘折弯线距离边是200,折弯后一量高度只有198.757(是做平面测量的)。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方法使草绘折弯线距离边是200且折弯后高度也是200???

网友:
折弯的系数对不对噻

楼主:
够手们出来解决下啊

网友(2008-12-28):
不要用这个命令做折弯,你得自己算折弯线的位置。  Z! z+ [) V2 J( E  G
用“转换”命令下面的那个命令,也就是钣金件里边右边第二个,我忘了叫什么了,也是做折弯的。你给个高度200,做成后就是200,你再给个折弯系数k,展平后折弯线的位置也就出来了。

网友:
如果画200的线折出来大于200才对,不会小于200

网友(2009-05-08):
还是没有弄明白,高手画个图说一下!

网友:
你图纸上标住的200应该是前端面到折弯中心线的距离

网友:
建意先把你的草绘图发出来大家才好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