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铸件和一般铸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10-31):
连铸件和一般铸件有什么区别~,各位老师傅帮忙解答下吧~谢谢

网友:
根据工件的实际形状,将多件连在一起浇铸,可以省工,省料

网友(2009-02-10):
连铸件是定向结晶(截面程羽毛状晶),而一般铸件则不是,分表层细晶区,柱状晶和中心等轴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