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菜鸟请教

楼主(2008-10-31):
用CAD绘了个三维零件,现转为二维标注和表达,可怎么表达和标注都没有我见到别人绘的美观,所以想请哪位好心人帮俺的图整理一下给俺学习下。

网友:
学习中。等待回复。。

楼主:
就是这样一个零件,用三视图如何表达呢?CAD图在一楼可下载。

网友A:
这个图的话主要表达板的外观尺寸
还有这么多孔的定位尺寸基本上可以了
如果不想剖的话
可以试着标注 X—孔深XX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的话主要表达板的外观尺寸
还有这么多孔的定位尺寸基本上可以了
如果不想剖的话
可以试着标注 X—孔深XX就行了

感谢指点

网友:
这么简单的
直接用2d就可以了

网友(2009-04-09):
回复 网友B:
同感啊!CAD里的3D毕竟麻烦,能2D就没必要3D。

网友:
这不是要建模的嘛?

网友:
只要标的清楚,不会让人误解,整齐就好,没有什么好看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