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接头阀心弹簧的选用---请教

楼主(2008-10-31):
常温下快速接头阀心的弹簧一般用什么材料?若是高温蒸汽环境下,与常温下的弹簧可以用一样的吗?或者选用301 304及316的不锈钢弹簧.
谢谢!

网友:
一般弹簧是不能用的,要求比一般弹簧高,主要是要求在高温环境下弹性模量必须准确,另外就是防锈。
  你可以把工况交给弹簧厂,让他们去选用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