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选多大的电机?---紧急求助

楼主(2008-10-31):
请问大家:有一总重30T的移动小车,通过两套驱动装置带动2组主动轮和从动轮进行驱动,车轮为DN250的车轮组,要求小车行进速度比较缓慢大概为9.8m/min,请问大家该选多大的电机???本人按起重机手册计算后的结果居然小于0.1KW,所以很不解!有知道怎么计算的大侠帮忙解决一下呀!或者推荐其他方法!万分感谢!

网友:
3楼主可能算错了,我算的静功率是5.559kw,

楼主:
请问你是怎么计算的?总阻力是否包括摩擦阻力、坡度阻力及风阻?我觉得在运行过程中的阻力不大,关键是启动的瞬间力矩要足够。

网友:
理论计算,考虑各种阻力,只启动一次,大约1.1千瓦就可以了,

实际使用要考虑环境温度、启动次数、额外阻力的等因素,建议2.5千瓦左右,不超过3千瓦,

但你要核算一下你轮子的直径,看看轮压和摩擦驱动够不够,

网友:
俺算的4.9kW,摩擦系数按0.1,查了一下发现取大了, ,可不知该取多少

网友:
我们给钢管生产企业做这类设备较多,象楼主说的情况,4.5KW就可以,一般我们取7.5KW

网友:
先求出驱动所需要的静扭矩,T

T的计算是,先求出最大静磨擦力,你应该会,注意选择磨擦系数,要合适!然后根据轮子半径,计算出T

T转化成电机所需的功率,有公式自己查,

由于是两组驱动,功率除以2

选电机要看电机功率,扭据额定值和最大值。转速,和惯量,

网友:
哈哈,我是用功率法毛估的,P=mv=30K*9.8/60=4.9KW,考虑是大惯量系统,功率要提高1~2个等级,选5.5KW或7.5KW

网友:
算出的功率一般要乘以2的系数,

网友:
你的小车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参考起重机设计手册?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过跨车电机的选择问题,我用类比的方法也没能找出选择计算方法.不知哪位大侠受里有这方面的资料,希望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