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重量计算

楼主(2008-10-31):
金属重量计算

楼主:
金属重量计算的解压密码是(qq371075622)

网友:
谢谢分享,先下了再说

网友(2009-05-08):
不知道怎么用圆钢怎么不用输入长度的?

网友(2009-11-21):
谢谢分享,不过好像现实中不是用到这个的,

网友:
谢谢LZ
           不同钢种有微小差别

网友:
现在都不用这个,不过还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