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000V电机接入电缆的要求---请教

楼主(2008-10-31):
请教下 6000V电缆接入电机接线盒有何要求  ?主要是三叉口位置是放在接线盒内还是外面? 室外的电机接线盒又小

网友:
6KV电机出线盒内有三个引出线接线柱,接线柱下面有固定外引线的线夹,线盒下面带塑料套的孔只能串过三根电缆,在接线柱上紧引线螺母固定好线夹,然后在出线孔的外面用绝缘胶带将三根引线扎紧包好保护层.如果已经包好引线,可能从孔里过不去,可卸下线盒将下面的出线孔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