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工ZL50装载机怎么没有方向?

楼主(2008-10-31):
朋友们:龙工ZL50EX装载机怎么没有方向啊! 《方向盘能转动》怎么检查是那出了问题啊!换了新的转向机也不行。

网友:
转向油路有油压没有???

网友A:
从转向液压系统去检查,泵——滤清器——阀——油缸,先检查油压是否正常,再检查阀是否发卡,问题就会解决。

网友:
先检查泵是否上油?有没有压力?溢流阀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转向液压系统去检查,泵——滤清器——阀——油缸,先检查油压是否正常,再检查阀是否发卡,问题就会解决。

比较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