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齿轮怎么检测?

楼主(2008-10-31):
请教大家  直齿轮怎么检测

网友:
看你要检测什么项目,还有看你检测的精度,有些项目可以用卡尺,有些要上齿轮测量仪,

你把你要测的项目列表发上来,就有人告诉你,

网友:
(1)公法线变动量,滚齿要求在1.5丝以内,最大不得超2丝,(2)齿圈跳动。(3)单齿跳动。(4)检测齿形齿向。(5)检查噪音。

网友:
齿形、齿向、累积误差、相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