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面粗糙度---请教

楼主(2008-10-31):
请问  各种齿形的加工方法,齿表面所能达到的表面粗糙度分别是多少

网友:
滚齿加工齿面粗糙度是12.5~6.3之间,精滚一刀可达1.6,剃齿加工为3.2~1.6之间,热后珩齿加工为1.6~0.8,磨齿为0.8~0.3.

网友:
跟楼上老板说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