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流体方面的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08-10-31):
碰到流体方面的问题,本人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计算,请教各位

网友:
没看懂,你的压力条件是什么,还有,你设定的损失是多少,

楼主:
q1处流量已知,压力已知,现在就是要计算下q3的大小,看看是否能满足后面控制管路的阀门开启要求

网友:
如果忽略管道损耗,q1和q3的压力应该是相等的。

网友:
你q2的条件不知道,怎么能知道q3? 你用什么方式控制q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