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环规是使用校队规还是测长仪检测准确?

楼主(2008-10-31):
量规检测的疑问:

最近我公司进行量规的检测,检测的是1-8unc-2a左旋的螺纹环规,检测的结果是中径超差16~30u。检测的工具是工具显微镜和测长仪。我的疑问是:
检测环规是使用校队规还是测长仪检测准确,有没有关于此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
仅仅是中径当然是测长仪检测准确

网友:
先顶一个!支持!现在有螺纹扫描仪,一次螺纹的所有参数都出来了,这个比起测长机来说,测量螺纹更简单!

网友:
测长机可以用来检验螺纹环规的中径。但其只是检验中径。测量精度因操作人员的水平差异比较大。但校对量规也是一种校准方法,它是对螺纹综合性能的检验。它是中径、螺距、牙侧角、量规圆度等的综合反应。对于精度较高的螺纹,应综合使用。

网友:
但前提是校对量规必须经过校准。也应有单参数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