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解释一下“热装”装配工艺

楼主(2008-10-31):
请高手帮我解释一下“热装”装配工艺及效果,因为我要在一个圆柱刀杆上热装一个圆筒式的零件,热装后这两个件连接的可靠吗?谢谢

网友:
应该是 温差法 过盈 装配吧

是否可靠,要看 过盈量,而不是热装本身

网友:
先要确保圆形刀杆和圆筒式的零件为过盈配合公差,然后将圆筒式的零件放入烤箱或用加热器加热至50℃左右,恒温一段时间确保零件内外温度恒定后将其装入圆形刀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关键的地方指出来了,请问热装后会影响我刀杆的直线度,回转精度吗,刀杆是淬过火的普通高速钢,圆筒装的零件想用铝合金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说的很清楚,请问热装后会影响我刀杆的直线度,回转精度吗,刀杆是淬过火的普通高速钢,圆筒装的零件想用铝合金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铝合金的圆筒就没必要热装,我这样认为
材料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铝合金不用了,请说详细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么45号钢是否可以

网友:
铝合金软,配合需要更紧些
45号钢当然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网友(2009-10-29):
学到不少材料方面的东西啊!谢谢!

网友:
冷装不行吗?如果怕变形,还不如把连接部分放进冰箱。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2009-12-10):
可以冷装啊

网友:
温差加热装配,肯定有变形。

网友:
你得先看一下配合间隙,是孔大还是孔小,孔小就只能用热装了

其实热装的使用性能更好,只是装配工艺复杂和零件损坏后更换麻烦。

网友:
热装工艺是一种非常可靠的工艺方法,通过过盈量的大小,接触长度,可以通过计算来确定传递扭距的大小。

网友:
这是一种十分成熟的工艺,主要是选择好过盈量及加热工装。性能可靠,只要轴不是太细,不会影响直线度的。在电磁炉上放一块铁板,然后放上圆筒零件加热,选择1800瓦,内径80mm,壁厚10mm,一般1分钟就可以了 。比用油加热实用多了

网友:
学习了,很有帮助。

网友:
小心把铝合金给撑坏了。
热装需要计算过盈量,小了不可靠,大了把零件撑坏了。

网友:
小心把铝合金给撑坏了。
5 a4 ~( f: R1 S; j0 b热装需要计算过盈量,小了不可靠,大了把零件撑坏了。

网友(2010-02-01):
热装主要是用于过盈配合的装配,关键是控制合适的温度,既保证装配顺利,又不影响零件的机械性能。

网友(2010-04-05):
热装是要使包容件的尺寸变大,解决因存在过盈量导致的装配困难;而过盈量是根据需要传递的转矩或力来确定的。

网友:
圆柱刀杆上热装一个圆筒式的零件,热装后这两个件要可靠连接,那过盈量就很大,如果圆筒是铝合金,有可能胀破圆筒。

网友:
将这个帖子顶起,从中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