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外径为1600MM的立式车床,变速箱与主轴箱怎么连接?

楼主(2008-10-31):
最近接到一个课题,要设计一台专用立式车床,切削直径为1600MM。想买一个变速箱,自己设计一个主轴箱,但是不懂变速箱与主轴箱怎么连接起来!请教!

网友:
楼主,我不是很明白你要问什么,最好有图示意,以免误解,从我的理解看如果变速箱和主轴箱的连接都是难点,那1600这么大的立车如何设计啊?

网友:
很简单,找一本‘金属切削机床’的书一看,就知道怎么连接的,但设计立车的整体结构不简单,

网友:
这个问题绝对能把人问懵的...
貌似你设计这个东西还没自己的整体方案?设计方案可是问不出来的...

网友:
主轴箱与减速箱设计成一体的,就不需要连接了.哈哈.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应该问你的师傅才行。要多向身边的前辈学习,别不好意思。

网友:
立车主轴旋转运动只有主变速箱,而没有主轴箱。
“不懂变速箱与主轴箱怎么连接起来”哪怎么搞?
要不合作。我搞主变速箱和底座床身,你搞立柱和横梁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