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承装配的压装力怎么计算

楼主(2008-10-31):
不同尺寸、不同配合的轴承的压装力怎么计算
网上找了很久,没找到相关的资料
是根据经验还是有公式?
谢谢!

网友:
根据不同的轴承,根据不同的应用场合,选定合适的预载荷等级(轴承选型手册上应该有推荐),一般情况下是以测量位移量来确定预载荷的。

网友:
根据实际使用情况,选用已经配磨好的轴承就行了

楼主:
没人公式吗?10H7n6,Ra1.6,宽度是8的轴承大概要多大的压装力?H7j6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