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问题---请教

楼主(2008-10-31):
在同一个标注中,尺寸公差与形位公差大小如何确定,是尺寸公差应该大一些,还是形位公差应该大一些?      请高手赐教!!    急!!!

网友:
在没有标注形位公差时,由尺寸公差控制形状位置误差.
而一般添加形位公差是为了对形位特征进行更严格的控制,故一般来说形位公差小于尺寸公差.

楼主:
多谢了,有机会再向你请教

网友:
一般来讲尺寸公差要大点,形位公差要小!
因为是尺寸控制形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