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冲油缸没有了缓冲,造成碰撞---请教

楼主(2008-10-31):
维修日记:今天我们单位的德国自动流水线的一个缓冲油缸没有了缓冲,出现碰撞。原因就是在大修期间工人更换了油缸的活塞杆后出现的。更换活塞杆要拆一些油管和阀,重新安装就出现了没了缓冲。他们把油缸重新拆了也没发现问题。无奈把我叫去了共同研究。我把油缸又拆了一边还是没发现问题。最后不经意间发现一个阀按反了,图纸在下面,请问是哪个阀按反了。 DZ2  14--02  那个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楼主没说是哪个缸。
二、如果是阀装反了导致撞缸,估计是单向节流阀装反了。

网友A:
1.楼主发现了问题,那就是解决了哦,现在是要我们猜测是哪个阀装反了,对吧?
2.图上的3个缸中,右边的两个好像是同步缸,看来只有最左边的缸是缓冲缸了!
3.既然是维修工装反了,那就是图纸是对的,图纸对的那发上来啥意思?
4.图纸不完整,我看339那个单向阀最有可能,图示活塞右行时,油液没有经过节流阀。

————
图纸不全,个人猜测!

楼主:
公布答案:的确是1245那个阀接反了。

网友:
幸好是没出大问题,要不那个接反的人就麻烦了!所以啊!装配这东西并不是“人多力量大”就是好事!

网友(2008-12-01):
应该是单向节流阀的问题

网友:
缓冲油缸没有了缓冲?

还是没明白, ,缓冲装置要在缸头底部才有缓冲作用,不在底部怎么起缓冲作用..@$%@$$%了.

网友(2009-02-18):
引用 网友A:

2.图上的3个缸中,右边的两个好像是同步缸,看来只有最左边的缸是缓冲缸了!

右边的两个油缸是相对运动的,大概是用来做夹紧作用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布答案:的确是1245那个阀接反了。

同意,就是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