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个齿轮毛坯都有很大的气孔---请教

楼主(2008-10-31):
各位前辈,我对注塑工艺不很熟悉,现在非常想了解有关注塑方面的知识。
前期注塑齿轮毛坯,注塑外观十分良好,但将其车削到齿底圆尺寸,发现几乎每个齿轮毛坯都有很大的气孔,严重的气孔竟然连成了一圈,见附图,请教各位大 哥前辈如何控制注塑参数,减少气孔。我们使用的材料是杜邦100P。

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补充一点,我们使用的材料是杜邦100P

网友(2009-02-19):
这里是铸造,不是注塑

网友:
常用塑料的注塑工艺参数

一、高密度聚乙烯(HDPE)

料筒温度 喂料区 30~50℃(50℃)

          区1   160~250℃(200℃)

          区2   200~300℃(210℃)

          区3   220~300℃(230℃)

          区4   220~300℃(240℃)

          区5   220~300℃(240℃)

          喷嘴   220~300℃(240℃)

括号内的温度建议作为基本设定值,行程利用率为35%和65%,模件流长与壁厚之比为50:1到100:1

熔料温度  220~280℃

料筒恒温  220℃

模具温度  20~60℃

注射压力  具有很好的流动性能,避免采用过高的注射压力80~140MPa(800~1400bar);

           一些薄壁包装容器除外可达到180MPa (1800bar)

保压压力  收缩程度较高,需要长时间对制品进行保压,尺寸精度是关键因素,约为注射压力的30%~60%

背压      5~20MPa(50~200bar);背压太低的地方易造成制品重量和色散不均

注射速度  对薄壁包装容器需要高注射速度,中等注射速度往往比较适用于其它类的塑料制品

螺杆转速  高螺杆转速(线速度为1.3m/s)是允许的,只要满足冷却时间结束前就完成塑化过程就可以;螺杆的扭矩要求为低

计量行程  0.5~4D(最小值~最大值);4D的计量行程为熔料提供足够长的驻留时间是很重要的

残料量    2~8mm,取决于计量行程和螺杆直径

预烘干    不需要;如果贮藏条件不好,在80℃的温度下烘干1h就可以

回收率    可达到100%回收

收缩率    1.2~2.5%;容易扭曲;收缩程度高;24h后不会再收缩(成型后收缩)

浇口系统  点式浇口;加热式热流道,保温式热流道,内浇套;横截面面积相对小,对薄截面制品已足够

机器停工时段 无需用其它材料进行专门的清洗工作;PE耐温升

料筒设备  标准螺杆,标准使用的三段式螺杆;对包装容器类制品,混合段和切变段几何外形特殊(L:D=25:1),直通喷嘴,止逆阀
二、聚丙烯(PP)

料筒温度  喂料区   30~50℃(50℃)

          区1      160~250℃(200℃)

          区2      200~300℃(220℃)

          区3      220~300℃(240℃)

          区4      220~300℃(240℃)

          区5      220~300℃(240℃)

          喷嘴      220~300℃(240℃)

括号内的温度建议作为基本设定值,行程利用率为35%和65%,模件流长与壁厚之比为50:1到100:1

熔料温度   220~280℃

料筒恒温   220℃

模具温度   20~70℃

注射压力   具有很好的流动性能,避免采用过高的注射压力80~140MPa(800~1400bar);

           一些薄壁包装容器除外可达到180MPa (1800bar)

保压压力   避免制品产生缩壁,需要很长时间对制品进行保压(约为循环时间的30%);约为注射压力的30%~60%

背压      5~20MPa(50~200bar)

注射速度   对薄壁包装容器需要高的注射速度(带蓄能器);中等注射速度往往比较适用于其它类的塑料制品

螺杆转速   高螺杆转速(线速度为1.3m/s)是允许的,只要满足冷却时间结束前完成塑化过程就可以

计量行程   0.5~4D(最小值~最大值);4D的计量行程为熔料提供足够长的驻留时间是很重要的

残料量    2~8mm,取决于计量行程和螺杆转速

预烘干    不需要;如果贮藏条件不好,在80℃的温度下烘干1h就可以

回收率    可达到100%回收

收缩率    1.2~2.5%;收缩程度高;24h后不会再收缩(成型后收缩)

浇口系统  点式浇口或多点浇口;加热式热流道,保温式热流道,内浇套;浇口位置在制品最厚点,否则易发生大的缩水

机器停工时段  无需用其它材料进行专门的清洗工作;PP耐温升

料筒设备  标准螺杆,标准使用的三段式螺杆;对包装容器类制品,混合段和切变段几何外形特殊(L:D=25:1),直通喷嘴,止逆阀
三、聚苯乙烯(PS)

料筒温度  喂料区   30~50℃(50℃)

          区1      160~250℃(200℃)

          区2      200~300℃(210℃)

          区3      220~300℃(230℃)

          区4      220~300℃(230℃)

          区5      220~300℃(230℃)

          喷嘴      220~300℃(230℃)

括号内的温度建议作为基本设定值,行程利用率为35%和65%,模件流长与壁厚之比为50:1到100:1

熔料温度   220~280℃

料筒恒温   220℃

模具温度   15~50℃

注射压力   具有很好的流动性能,避免采用过高的注射压力80~140MPa(800~1400bar)

保压压力   注射压力的30%~60%;相对较短的保压时间

背压     5~10MPa(50~100bar);在背压太低的地方,熔料中易产生气泡(制品中有灰黑纹路)

注射速度  普遍较快,多级注射以制品形状为依据;对薄壁的包装容器应该尽可能快,必要时使用蓄能器

螺杆转速   高螺杆转速(最大线速度为1.3m/s)是允许的;但为取得好的效果,塑化过程应该缓慢同冷却时间一样

计量行程   0.5~4D(最小值~最大值);4D的计量行程为熔料提供足够长的驻留时间是很重要的

残料量    2~8mm,取决于计量行程和螺杆转速

预烘干    不需要;如果贮藏条件不好,在80℃的温度下烘干1h就可以

回收率    可达到100%回收

收缩率    0.3%~0.6%

浇口系统   点式浇口;加热式热流道,保温式热流道,内浇套;相对较小的横截面为足够

机器停工时段  无需用其它材料进行专门的清洗工作;PS耐温升

料筒设备   标准螺杆,直通喷嘴,止逆阀
四、聚氯乙烯-未增塑(PVC-U)

料筒温度   喂料区   30~50℃(50℃)

           区1      140~160℃(150℃)

           区2      165~180℃(170℃)

           区3      180~210℃(190℃)

           区4      180~210℃(200℃)

           区5      180~210℃(200℃)

           喷嘴      180~210℃(200℃)

括号内的温度建议作为基本设定值,行程利用率为35%和65%,模件流长与壁厚之比为50:1到100:1

熔料温度   210~220℃

料筒恒温   120℃

模具温度   30~60℃

注射压力   80~160MPa(800~1600bar)

保压压力   不可设置太高,注射压力的40~60%,以模件和浇口为依据

背压       鉴于它的热敏感性,正确设置背压是很关键的;螺杆转动摩擦产生的热量(关闭热量输入控制)比从料筒加热圈产生的热量更好;背压不超过30MPa(300bar)

注射速度   不要设置太高并小心物料产生剪切效应;制品易产生变性或锐边的地方,应绝对需要多级注射速度

螺杆转速   使用允许的最低设置,最大速度折合线速度为0.2m/s;如果必要,延迟塑化以确保在冷却时间长的情况下,计量操作在低螺杆转速时能在冷却时间结束前完成;需要高扭矩并保持均匀

计量行程   1.0~3.5D

残料量     应较小:1~5mm,取决于计量行程和螺杆直径;螺杆在安装料筒时确保最小配合

预烘干     如果贮藏条件不好,在70℃的温度下烘干1h就可

回收率     允许在材料没有热分解的状态下再生利用

收缩率     0.5%~0.7%

浇口系统   直浇口,片式浇口或圆片式浇口较好,对小的制品也可采用点式浇口;浇口朝着制品的方向应有圆弧过渡

机器停工时段  关闭加热,无背压塑化,允许熔料驻流2~3mm,然后像挤出机那样缓慢操作机器;重复操作直到料筒温度降到160℃,然后挤出余料,清空料筒

料筒设备   硬质PVC螺杆;有些需要料筒有加热圈和冷空气吹气装置;螺杆头有螺槽或没有螺槽,直通喷嘴

网友:
五、增塑聚氯乙烯(P-PVC)
料筒温度   喂料区      30~50℃(50℃)
           区1         140~160℃(150℃)
           区2         150~180℃(165℃)
           区3         160~220℃(180℃)
           区4         160~220℃(190℃)
           区5         160~220℃(190℃)
           喷嘴         160~220℃(200℃)
          括号内的温度建议作为基本设定值,行程利用率为35%和65%,模件流长与壁厚之比为50:1到100:1
熔料温度   200~220℃
料筒恒温   120℃
模具温度   30~50℃
注射压力   80~120MPa(800~1200bar)
保压压力   注射压力的30%~60%
背压       5~10MPa(50~100bar)
注射速度   为了获得好的表面质量,注射不应该太快(如果必要,采用多级注射)
螺杆转速   设置中等螺杆转速,最大折合线速度为0.5m/s
计量行程   1.0~3.5D
残料量     2~6mm,取决于计量行程和螺杆直径
预烘干     不需要;只有在贮藏条件不好,在70℃的温度下烘干1h就可
回收率     允许在材料没有热分解的状态下再生利用
收缩率     1%~2.5%
浇口系统   对小的制品可采用点式浇口;浇口朝着制品的方向应有圆弧过渡
机器停工时段  关闭加热,无背压塑化,操作几次挤出循环
料筒设备   标准螺杆,止逆环,直通喷嘴

六、尼龙6(PA6)
料筒温度   喂料区    60~90℃(70℃)
           区1       230~240℃(240℃)
           区2       230~240℃(240℃)
           区3       240~250℃(250℃)
           区4       240~250℃(250℃)
           区5       240~250℃(250℃)
           喷嘴       230~240℃(250℃)
           括号内的温度建议作为基本设定值,行程利用率为35%和65%,模件流长与壁厚之比为50:1到100:1
           喂料区和区1的温度是直接影响喂料效率,提高这些温度可使喂料更平均
熔料温度   240~250℃
料筒恒温   220℃
模具温度   60~100℃
注射压力   100~160MPa(1000~1600bar),如果是加工薄截面长流道制品(如电线扎带),则需要达到180MPa(1800bar)
保压压力   注射压力的50%;由于材料凝结相对较快,短的保压时间已足够。降低保压压力可减少制品内应力
背压       2~8MPa(20~80bar),需要准确调节,因为背压太高会造成塑化不均
注射速度   建议采用相对较快的注射速度;模具有好的通气性否则制品上易出现焦化现象
螺杆转速   螺杆转速高,线速度为1m/s;然而,最好将螺杆转速设置低一点,只要能在冷却时间结束前完成塑化过程即可;要求较低的螺杆转矩
计量行程   0.5~3.5D
残料量    2~6mm取决于计量行程和螺杆直径
预烘干    在80℃温度下烘干4h,除了直接从装料容器内喂料;尼龙有吸水性,应该保存在防潮容器内和封闭的料斗内;水含量超过0.25%就会造成成型改变
回收率    可加入10%回料
收缩率    0.7%~2.0%;或者加了30%的玻璃纤维,收缩率为0.3%~0.8%;如果提供的温度超过60℃,制品应该为逐渐冷却;逐渐冷却可降低成型后收缩,即制品表现为更好的尺寸稳定性和小的内应力;建议采用蒸气法;尼龙制品可以通过熔焊液剂来检查应力
浇口系统   点式,潜伏式,片式和直浇口都可以;建议使用盲孔和浇口窝来断冷料点;可使用热流道;由于熔料可加工温度范围窄,热流道应提供闭环温度控制
机器停工时段  无需用其它料清洗;熔料残留在料筒内时间可达20min,此后热降解容易发生
料筒设备   标准螺杆,特殊几何尺寸有较高塑化能力;止逆环,直通喷嘴;对加入了玻璃纤维的增强材料,则需要高耐磨的双金属料筒

七、尼龙66(PA66)
料筒温度   喂料区   60~90℃(80℃)
           区1      260~290℃(280℃)
           区2      260~290℃(280℃)
           区3      280~290℃(290℃)
           区4      280~290℃(290℃)
           区5      280~290℃(290℃)
           喷嘴      280~290℃(290℃)
           括号内的温度建议作为基本设定值,行程利用率为35%和65%,模件流长与壁厚之比为50:1到100:1
           喂料区和区1的温度是直接影响喂料效率,提高这些温度可使喂料更平均
熔料温度   270~290℃
料筒恒温   240℃
模具温度   60~100℃
注射压力   100~160MPa(1000~1600bar),如果是加工薄截面长流道制品(如电线扎带),则需要达到180MPa(1800bar)
保压压力   注射压力的50%;由于材料凝结相对较快,短的保压时间已足够。降低保压压力可减少制品内应力
背压       2~8MPa(20~80bar),需要准确调节,因为背压太高会造成塑化不均注射速度建议采用相对较快的注射速度;模具有好的通气性否则制品上易出现焦化现象
螺杆转速   高螺杆转速,线速度为1m/s;然而最好将螺杆转速设置低一点,只要能在冷却时间结束前完成塑化过程就可;要求的螺杆扭矩为低
计量行程   (0.5~3.5)D
残料量     2~6mm取决于计量行程和螺杆直径
预烘干    在80℃温度下烘干4h,除了直接从装料容器内喂料;尼龙有吸水性,应该保存在防潮容器内和封闭的料斗内;水含量超过0.25%就会造成成型改变
回收率    可加入10%回料
收缩率    0.7%~2.0%,或者加了30%的玻璃纤维,为0.4%~0.7%;如果提供的温度超过60℃,制品应该为逐渐冷却;逐渐冷却可降低成型后收缩,即制品表现为更好地尺寸稳定性和小的内应力;建议采用蒸气法;尼龙制品可以通过熔液焊剂来检查应力
浇口系统   点式,潜伏式,片式和直浇口都可以;建议采用盲孔和浇口窝来断冷料头;可使用热流道;由于熔料可加工温度范围窄,热流道应提供闭环温度控制
机器停工时段   无需用其它料清洗;熔料残留在料筒内时间可达20min,此后热降解容易发生
料筒设备    标准螺杆,特殊几何尺寸有较强塑化能力;止逆环,直通喷嘴;对加入了玻璃纤维的增强材料,则需要高耐磨的双金属料筒

八、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PBT)
料筒温度    喂料区     50~70℃(70℃)
            区1        230~250℃(240℃)
            区2        240~260℃(250℃)
            区3        250~260℃(260℃)
            区4        250~260℃(260℃)
            区5        250~260℃(260℃)
            喷嘴       250~260℃(260℃)
            括号内的温度建议作为基本设定值,行程利用率为35%和65%,模件流长与壁厚之比为50:1到100:1
熔料温度    250~260℃,成型范围窄;低于240℃易凝结,270℃以上易产生热降解
料筒恒温    210℃
模具温度    60~80℃
注射压力    100~140MPa(1000~1400bar)
保压压力    注射压力的50%~60%
背压        5~10MPa(50~100bar),避免产生摩擦热
注射速度    因为高固化率和结晶率故需采用高速;避免在注射过程中熔料冷却和凝结;模内保持良好的通气性是很重要的,否则裹入的空气易使流道末端产生焦化
螺杆转速    最大螺杆转速折合线速度为0.5m/s
计量行程    (0.5~3.5)D,因为熔料对过热和在料筒内残留时间过长很敏感;残留时间不应超过5min
残料量      2~5mm,取决于计量行程和螺杆直径
预烘干      在120℃时烘干4h
回收率      如果混有阻燃剂,允许不超过10%回料加入,前提是预烘干过和没有热降解;不含阻燃剂的材料可加入20%回料
收缩率     很大程度取决于模具温度,模具温度越高,收缩程度越大;收缩率1.4%~2.0%,或加入30%玻璃纤维使收缩率至0.4%~0.6%
浇口系统   玻璃纤维增强型材料避免使用中心式直浇口和点式浇口;浇口的位置应保模腔均匀充满;浇口处有热流道,温度必须闭环控制
机器停工时段   关闭加热系统,像操作挤出机一样操作机器直到没有塑料被挤出为止;在生产中断后再重新启动机器,挤出熔料直到没有气泡
料筒设备    标准螺杆,止逆环,直通喷嘴

九、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
料筒温度    喂料区     50~70℃(70℃)
            区1       240~260℃(250℃)
            区2       240~260℃(250℃)
            区3       250~290℃(270℃)
            区4       250~290℃(270℃)
            区5       250~290℃(270℃)
            喷嘴      250~290℃(270℃)
            括号内的温度建议作为基本设定值,行程利用率为35%和65%,模件流长与壁厚之比为50:1到100:1
熔料温度    270~280℃
料筒恒温     220℃
模具温度    120~140℃
注射压力    薄截面制品可达160MPa(1600bar)
保压压力    大约注射压力的50%~70%以避免产生缩壁;按需选择保压时间;太长的保压时间易造成内应力,特别是对非晶体树脂,会使产品的抗冲击性降低
背压       5~10MPa(50~100bar),避免产生摩擦热
注射速度    因为高固化率和结晶率故需采用高速;避免在注射过程中熔料冷却和凝结;模内保持良好的通气性是很重要的,否则裹入的空气易使流道末端产生焦化
螺杆转速    最大螺杆转速折合线速度为0.5m/s
计量行程    (0.5~3.5)D,因为熔料对过热和在料筒内残留时间过长很敏感;残留时间不应超过5min
残料量      2~5mm,取决于计量行程和螺杆直径
预烘干      在120℃时烘干4h
回收率      最多可加入20%回料,前提是回收料必须很好的预烘干并没有热降解;不允许产生拉伸,弯曲并且冲击强度与新料一样
收缩率     变化很大,取决于树脂,截面厚度,模具温度和保压:收缩率1.2%~2.0%,或加了30%玻璃纤维增强型材料,使收缩率达0.4%~0.6%
浇口系统   任何一种普通系统型浇口都可使用;浇口处有热流道,温度必须闭环控制
机器停工时段  关闭加热系统,像操作挤出机一样操作机器直到没有塑料被挤出为止;如果料口处换了其它热塑性材料,建议用PE或PP清洗
料筒设备    标准螺杆,止逆环,直通喷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