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换刀点问题---请教

楼主(2008-10-31):
我公司有一台加工中心机床系统是发那克Oi, 每次换刀时X轴Y轴到换点时才换刀,有什么办法Z轴到换刀点而X轴Y轴不动?

机床是杭州友佳的。

谢谢!

网友:
修改M06调用 的𢰽换刀宏程序,把里面的X,Y回参考点程序去掉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知道是哪个宏程序,在运行时你用单段就能看到调用的是哪个宏程序了。
修改9000号程序,也把参数3202 NE9改为0才能打开并进行编辑

楼主:
谢谢我明天去试试

网友(2009-03-01):
听说有的厂家是把换刀写在PLC里面的  难道友嘉用的宏程序换刀?

网友:
PLC 只是进行换刀点的检查,不会去执行回参考点操作的.
但是,一个换刀动作的完成,是需要PMC和程序共同来完成的.
所以,仅仅是修改程序,也可能无法达到楼主的目的(参考2楼大侠的帖子).

网友:
高手,领教了。

楼主:
我去试了参数3202 NE9也改了但没有宏程序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