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台雕刻机,雕铜遇到问题了---请教

楼主(2008-10-31):
自己做了台雕刻机,不知道是不是刀具的原因,在雕紫铜时,表面光洁度做不好,调主轴转速也不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
因该是刀具,硬质合金遇到紫铜这样的软材料粘刀了。

网友:
最好换刀试试
塑性大的材料和一般的材料刀具选择有区别

网友:
高速,较小进给,锋利刀具。系统震动吗?

网友(2011-01-11):
   无图       无真相

网友:
只是做铜件的时候光洁度不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做了台雕刻机,不知道是不是刀具的原因,在雕紫铜时,表面光洁度做不好,调主轴转速也不行,请高手指点 ...

刀是主要问题。

楼主是高手!
能亮亮你的杰作吗?期待中!

网友:
自己造了

网友:
                         牛,,,用白钢刀试试

网友:
呵呵    不知道你转速多少了         自己造设备了    厉害啊

网友:
拭目以待楼主的杰作      紫铜粘刀    可以考虑用铜铝专用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