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了一蜗轮减速机,出了问题,设备着急发货---紧急求助

楼主(2008-10-31):
最近做了一蜗轮减速机,具体参数如下:
蜗杆(ZA型):°
        轴向模数:10;双头;导程角12°31′44.4″;旋向:右旋;齿型角:20°;变位系数:0;
蜗轮:
        模数:10;齿数:30;旋向:右旋;齿型角:20°;变位系数:0;

蜗杆是用车床车的,分头的误差在0.15mm以内(测量过),齿型角基本差不多,
蜗轮用单头的滚刀(定做)滚的,滚刀的读数是6°27′,然后滚刀掉的角度。

问题是:蜗杆和蜗轮啮合时,观察到在三个齿基本都接触的情况下,两边的吃都靠在了蜗轮的齿上,蜗杆中间的齿反而与蜗轮的齿没有接触,同时,蜗轮、蜗杆的中心距也大于195(粗测为196)

现在设备着急发货,请高手,老师指点一下,如何解决。

楼主:

蜗轮、蜗杆求助。急!

最近做了一蜗轮减速机,具体参数如下:

蜗杆(ZA型): 轴向模数:10;双头;导程角12°31′44.4″;旋向:右旋;齿型角:20°;变位系数:0;

蜗轮: 模数:10;齿数:30;旋向:右旋;齿型角:20°;变位系数:0; 蜗杆是用车床车的,分头的误差在0.15mm以内(测量过),齿型角基本差不多, 蜗轮用单头的滚刀(定做)滚的,滚刀的读数是6°27′,然后滚刀掉的角度。

问题是:蜗杆和蜗轮啮合时,观察到在三个齿基本都接触的情况下,两边的吃都靠在了蜗轮的齿上,蜗杆中间的齿反而与蜗轮的齿没有接触,同时,蜗轮、蜗杆的中心距也大于195(粗测为196)。 现在设备着急发货。

请高手,老师指点一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双头蜗轮要用双头蜗轮滚刀加工

问题出在你用了单头蜗轮滚刀加工

锅轮报废,重新加工

楼主:
这当中有没有什么理论,查了很多资料,对滚这个蜗轮也没有介绍,还请三角猫赐教一番

楼主:
因为蜗杆与蜗轮不是在同一个外协厂做的,蜗轮厂不承认是他们的错,想找点依据

网友:
蜗轮加工用的滚刀应与其相配合的蜗杆相似,仅滚刀的齿顶圆比蜗杆的齿顶圆大0.1~0.15倍的模数,他们用单头的滚刀加工两个头的蜗轮,螺旋角相差较大,故在配合时出现接触位置不正确,中心距变化大
这个原因,作为加工蜗轮的工厂是应该明白的,
现在只有重做蜗轮!

网友:
在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齿轮手册下册-普通圆柱蜗杆,蜗轮加工的章节中提到"蜗轮轮齿加工所用刀具的基本参数应与相应蜗杆一致,并且最终成形时,刀具与蜗轮的相应位置也应于相应蜗杆副啮合时的相对位置一致",还有就是蜗轮蜗杆正确啮合的条件:模数,导程角,旋向一致

网友:
双头蜗轮要用双头蜗轮滚刀加工,这是常识

用单头蜗轮滚刀加工双头蜗轮,肯定是错的

这家外协单位是第一次加工双头蜗轮???

你去问其他加工双头蜗轮单位,他们会告诉你原理的(具体原理我说不清楚,书上讲双头蜗轮要用双头蜗轮滚刀加工,但没空看),同理三头蜗轮要用三头蜗轮滚刀加工.这种滚刀现成有买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后改双头蜗轮用双头蜗轮滚刀加工,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蜗杆蜗轮啮合的条件:模数,导程角,旋向一致
模数没有错,旋向也是对的,就是导程角是摆动滚刀架调出来的,我再问问其他厂家吧

网友:
用单头滚刀来滚双头蜗轮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此时滚刀齿形应有所不同,以及导程角等各方面都应该不同于双头滚刀了。

网友:
我们单位也曾经用单头滚刀加工双头蜗轮,关键是滚刀的角度调整。加工出来的蜗轮预蜗杆啮合的不太好,只能救急,使用寿命长不了。

网友:
用滚刀滚蜗轮,靠扳角度保证蜗轮的导程角是不足取的,因为这样滚出来的蜗轮齿形是不准确的。这只要比较一下它们的啮合状态就明白了。把滚刀看作是一只蜗杆,滚刀的轴线与蜗轮的轴线不是相互垂直的,加工出来的齿形在上、下端有向一边倒的趋势。而真正的一对蜗轮蜗杆啮合时,它们的轴线是相互垂直的。成批加工蜗轮应定做滚刀,这个滚刀相当于在蜗杆上开出齿来(外径增加了啮合间隙),再用它来滚削蜗轮,就能保证正确的啮合了。

网友:
蜗轮的螺旋角是通过挂轮保证的滚刀的倾斜角度只是为了保证接触斑点在齿长方向的位置和面积

楼主:
试验

我前面所说的蜗轮已经赶出来了,因为啮合不对,现在对其进行深滚,相当于变位了2个,中心矩达到了要求,传动时噪声很大,现在另作新的周期时间长,我想用这个蜗轮运转设备一天,进行试机,蜗轮肯定是不想用了,但是我想,这样会不会对蜗杆造成不好的影响,要是影响很大的,我就等新的蜗轮回来之后再试机了,这样比较保险,但是就耽搁了发货时间了,大家发表下意见哦

网友:
你去问一下齿轮板块的杨善梅,她是齿轮滚齿实干家

网友:
蜗杆是双头的,蜗杆的螺旋升角你查一下<金属切屑手册>第三版或是<机械设计手册>,单行本,化学工业出版社的,那上面介绍很详细,对照上面的参数去计算蜗轮的角度,大小与蜗杆螺旋角一样.且这个一定要用双头滚刀加工,否则做出来和齿形要相差很多哦.理论上是蜗杆是双头的,你加工蜗轮的滚刀也要是专用滚刀,(也要是双头的).

楼主:
我的图纸可以保证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是加工的经验不足,加工户不是很明白,什么螺旋角,齿形角都是对的,就是在做径向滚切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再就是我已经做了一个废品,要是用来试车的话是不是会损坏蜗杆呢?

网友:
设备做好了,因蜗轮的质量问题,误了产品出厂试验,问是否可以试车?
1、你的蜗轮己修正过了,虽还不符图纸要求,但中心距已对.可以搞试验了,但你要把因蜗轮而引起的质量问题另类处理
2、是否会把蜗杆损坏了,不会的。因蜗杆的硬度比蜗轮硬,蜗杆一般是经过热处理的;调质、表面淬火、渗碳淬火、渗氮
3、一般的情况下,经过磨合跑合,精度会得到局部的修正,要求不高的场合下,可以不把原蜗轮换下来,继续使用
4、经过磨合跑合后,润滑液要清洗调换

网友:
你加工的蜗轮是多少齿的,如果少于50齿的一定要对中心,大于50齿的就不需要对中了,特别是加工少于20齿的,刀子的心中偏了,对蜗轮牙齿的齿形影响最大,肉眼看去明显是一边多一边少.

楼主:
蜗轮是30齿的,我们这边的蜗杆只是45#做的调质处理,因没有找到合适的厂家进行磨,所以就没有淬火。再就是滚切的时候对中心怎么实施呢,我去看了加工厂,就是滚切后,大体一测,然后再调整下蜗轮的高度。而且床子上显示度数的刻度也不准,很是愁人,根本就达不到7级的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角猫,之前向你请教的那个蜗轮的加工,现在我们用双头滚刀做出来了,蜗杆是右旋的,现在电机顺时针转的时候噪声很小,但是逆时针转出现了噪声,还是不连续的噪声,怀疑是不是在制作蜗杆的时候,调头车的原因呢,能否帮忙分析下呢,谢谢!

网友:
学习了,等三角猫大哥回来解答

网友:
先说点其他方面的

和一位铣床操作工聊天时讲到,分公司有台设备的4模数双头蜗轮坏了,要做更换件,把蜗轮拿来,用齿轮模数铣刀对齿形,后来用6.5模数的齿轮铣刀用铣床加工,装到设备上可用,哈哈.

问其他铣床操作工,相同模数,铣齿轮与铣蜗轮的铣刀是否不同??回答就五花八门了

1,蜗轮加工要用滚齿机加工,用铣床加工是凑合着用
2,对双头、三头蜗轮加工,经上面的讨论大家都清楚了.对单头呢?恐怕又会出差错了,直接用齿轮滚刀加工,错了!!,要用蜗轮滚刀加工,蜗轮与齿轮的齿形是不一样的!!

网友:
回23楼
1、车蜗杆是一刀落的,用不着调头车的
2、这家外协单位对蜗轮加工不在行,建议换单位
3、"电机顺时针转的时候噪声很小,但是逆时针转出现了不连续的噪声",因人不在现场,情况也不了解,只能提些参考意见
一、手动或慢动,观察噪声是否周期性有规律的(蜗轮每转一圈)?若是,估计滚蜗轮时零件没找正,偏中心,误差积累,基圆(蜗轮根部厚度)不均分.
装配时蜗轮蜗杆间隙是否均匀,习愦性把蜗轮正转时调正到位,没注意反转,有一、二个齿根与蜗杆顶部发生干涉而发出的
二、观察蜗杆是否窜动,若有,结构设计可能有问题
三、蜗轮、蜗杆轴类零件的轴向间隙(热涨冷缩)放置方向是否合理

网友(2008-12-06):
全都是高手,学习了,多谢各位大师傅们的讲解

网友:
学习了,都是精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