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管件怎么测的呀!

楼主(2008-10-31):
最近测一个汽车异形管件产品,零件上没有明明显的定位特征,无从下手啊!本人用测量机是海克斯康,软件是PC-DMIS 4.2!请教各位大大指点!再就是有没有同行用过G-Pad的管件测量啊!

网友:
需要了解图纸,再异形的产品批量起来生产也是需要定位的,这个可以看看他加工的工装,一般都用专用检具检测。

楼主:
检具只能看出产品OK或不OK,不能分析它在尺寸上的具体的差异!我试过用迭代法,但不理想!

网友:
检具上面加上传感器测量,可以将数据处理就可以尺寸的差异了!

网友:
不懂,没搞过,不过一般的汽车上的东东好象是坐标不在零件本身的,可能在整车上?没接触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这种搞法啊,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真是涨见识了!

网友:
呵呵呵,就是综合测量仪啊,属于专用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