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密封不能粘油,这是为是么?

楼主(2008-10-31):
我们新购的机械密封的说明书上,都要求机械密封不能粘油,这是为是么?请教一下各位师傅.

网友:
一般的密封圈的橡胶材质都融于油,很快就会硬化变质没有密封作用了。

网友:
不知楼主说动密封还是静密封,在静密封中,我们一般是不加没的,在动密封中,是机械密封还是橡胶密封,橡胶密封在我们这里一般会加有,在机械密封中,我们这里存在两种说法,一种是不加油,另一种就是要在机械密封面上加油,我们加过安耐驰,在工作时可以起到磨合润化的作用,

楼主:
机械密封不能粘油

我所说的是动密封的密封面.

网友:
在密封面上加油,做静态气密性测试时密封泄露的可能性比不加油大的多

网友:
j机械密封端面一般是 不加机械油的,油有粘性,对机械密封突然转动时对端面有一定的冲击,所以一般会涂一些润滑剂,起润滑作用,像黄油,硅脂,凡士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