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里能量取周长吗?

楼主(2008-11-01):
CAD里有没有量取周长的工具,比如量一个直线和圆弧组成的封闭轮廓.

网友:
在特性里面可以看到,不过只能看到单独的弧长或线的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在特性里一个一个看然后用计算器加到一起的,不过不知道有没有一下就可以计算出来的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试了一下,用工具\查询\面积可以得到全部有直线组成的多边形的周长,如果有圆弧了就不行了.

网友:
将所要量的图形做一个面域,再用“列表”看

网友:
先变块再量!

网友:
先把它做成多义线,然的再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了,方法可用,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做完块后怎么去量呀,我双击看其特性,没有周长这一项.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先画好图再转成多义线吗,请教.

网友:
在属性里查不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属性里面只能一个一个查,然后再加到一起,不能一下查出来.

网友:
封闭的线可以测量

网友:
用region面域命令把你的封闭图形弄成一个面域,再用工具---查询---面积,会显示面积和周长,如果单条弧线,可以用list命令查看属性

网友:
做个插件 计算也不错

网友:
试了试前面说的好几种方法都行的!真的可以!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记得有将线弄封闭的命令,忘了,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G:

感觉还是这样的方法直接.

网友:
我都是在特性里看的,再一点点的加.如果有什么好的办法,告诉俺一声啊

楼主(2008-12-01):
回复 网友H:

楼上有,自己看一下吧,找一个自己感觉好用的就行.

网友(2009-01-14):
14楼说的很好 ,实验了一下很好用,虽然现在怎么用的着,但是多学点还是好的。不过知道autocadR14能不能计算体积啊。

网友:
先画好,在用PE命令转化成多义线,然后在“特性”里就可以看到它们的长度~~

网友:
呵。就是pe命令了。
把一堆首尾了连接的线连成一条多义线

网友:
那要试试了,看看吧

网友:
面积,面域,LIST,LEN等命令都可以查出来。

网友:
我也是用region命令,做成面域以后再area,就可以了,很好用。前一段时间做了很多,要是用属性再加的话就该累死了。

网友(2009-02-16):
AutoCAD里能量取周长吗

先画好图再转成pedit线,然后在命令行输入命令list查询,就可以显示此图封闭曲线的长度,以及它的面积

网友:
可以的啊,不是有测量命令吗?面积,距离,周长都可以测出来的。

网友:
先定义面域,然后就可以测量了~

网友:
先在绘图里里面做成'面域",然后在工具里面'查询就行了

网友(2009-03-19):
试过了,能用

楼主(2009-04-24):
试了好几次pedit,是不是用直线,圆弧命令做出来的一个封闭区域不能用pedit呢. 过程是这样的,先用直线画任意形状,再用圆弧连接,然后pedit,结果没任何效果.如下图:/ V) f/ ~( ^3 G3 d  Z

网友(2009-09-26):
做面域,再看特性

网友:
再试试吧。

网友:
做面域在看特性,学习了

网友:
可以,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
先点击“面域”,在选择你要测量的全部线,在点击工具-查询-面域/质量特性,就可以看见周长了

网友:
LI一下就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也可以的,用域比较简单快捷

网友:
我觉得把他转成多义线,然后选中就可以知道张的长度,就是周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