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和铝焊接要点

楼主(2008-11-01):
说白了,就是要把铜和铝的温度加热到温度大致相同,但是要注意铜的散热速度比铝的快的多,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点。因为铝的散热速度比铜慢,所以我们对铜加热的相对多些。但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要根据要焊接件的大小,工件的形状,结构等分配热量。

其次,我们要注意钎焊时毛细作用。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讲钎焊时,间隙越小越好。故我们要把工件尽量压实,即把工件压的缝隙越小越好。我们讲“为取得最佳效果,保持连接间隙不超过0.006”。”这个0.006英寸换算到公制应该是0.15mm,也就是说,我们要焊接出好的效果,我们把间隙要掌握好。

第三,我们要考虑的是热的趋向性问题,说的通俗一些,就是在焊接时,焊料会流向温度比较高的那个方向。
只要掌握了这三点,再根据实际情况,实际的结构和具体的要求,灵活掌握和发挥,及应用。我想一定会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结果的。

网友:
很需要,太谢谢

楼主:
我们用sealeg120铜铝焊丝焊接的铜铝线图片:

网友:
不错的铜铝焊丝!这个温度好,看了博客,学习了很多!!

楼主:
为取得最佳效果,保持连接间隙不超过0.006,这个很重要,也就是说缝隙越小越好,所用焊料越少越好!!

网友(2009-03-20):
说的简单明了,不错,

网友:
很好,版主能不能介绍一下焊接时如何温度控制?

网友:
嗯,连秘诀都说了

网友(2009-07-09):
经验啊!感谢楼主,学习了新东西^_^

网友(2009-09-22):
楼主,在吗?焊接时为什么焊料不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