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水射流技术压力问题

楼主(2008-11-01):
大家在高压水射流技术传感器控制压力方面有什么问题和好的建议请积极提出,好的东东一起分享,什么问题共同探讨.

楼主:
水刀压力传感器

没有谁在压力传感器控制方面有什么问题,看来大家都是高手。

网友:
请问喷嘴直径的大小与压力的关系?

网友:
喷嘴直径大,输出的压力就变小

网友(2009-01-16):
问题请教

大侠,请问设计150MPa压力下100L/min的流量,喷嘴直径选用多大为合适?喷头的最佳靶具为多少?切割力有多少?500mm的管道结坚硬的水垢能直接打掉吗?还有国内现在对堵塞的管道清洗通常用打通鼠头,其设计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2009-04-02):
有理论公式的呀,再加点损耗就行了

网友(2009-05-21):
请问楼上的 那个理论公式是哪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