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火的普通高速钢用什么刀具可以加工-请教

楼主(2008-11-01):
请大侠指点:淬火的普通高速钢,用什么刀具可以加工,我想在这个淬火的普通高速钢的刀杆端部加工一个锥孔,加工质量尽量要求高且价格便宜的。

网友:
看什么高速钢了,如果是那些普通铣刀、钻头,就随便拿把负前角可转位合金刀片就可以很有效车动了。不过限于一件两件的小批量加工

引用 楼主:
请大侠指点:淬火的普通高速钢,用什么刀具可以加工,我想在这个淬火的普通高速钢的刀杆端部加工一个锥孔,加工质量尽量要求高且价格便宜的。

网友:
回复淬火普通高速钢加工

这种钢硬度比较高,一般HRC62-66左右。个人觉得合金的刀具加工比较费力,可采用立方氮化硼(PCBN)刀具。加工效果、尺寸精度和耐磨性都比较高,成本也不是很大!
010-84332158   QQ:7413157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有兴趣可以联系我或站短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我同事前天还把一片高速钢的车刀不小心铣掉了4mm,没什么感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那他是用什么刀具,

网友B:
就是普通的可转位铣刀片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普通的可转位铣刀片而已。

看得我头皮都发麻了,什么普通铣刀和什么普通合金.具体是那种呀,这么容易干?不会是车刀杆吧?在车刀杆上加工一个锥孔,如果是的话,我想这个孔都大不了到那里去,除非HRC45都不到,我倒想学习下你的普通铣刀,合金怎么干.锥孔呀大哥,你有没真的试过干?

网友: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铣面当然是面铣刀,锥孔当然就是合金钻加铰刀了。

普通的整体高速钢,普通的合金,能是什么,不就是国产的,整体高速钢的产地不详,但铣刀片是株洲的YT14,还有什么疑问?

我在断拉刀上做了一个中心孔,用于修磨修复,拉刀的材料是还算好的了吧?汉江产的。
有些事,你不要仅凭猜测,自己动手嘛!

网友:
其实楼主不用刀具也可以呀,用工具磨床磨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你少见多怪了,一般工具用的整体高速钢铣刀、钻头、白钢刀等,很容易车动的,别说可转位的成型合金刀片了,就几块一把的劣质合金车刀就随便车,只是大批量生产刀具磨损得太快而已。我们经常把圆车刀、立铣刀、钻头那些车小

引用 网友C:

看得我头皮都发麻了,什么普通铣刀和什么普通合金.具体是那种呀,这么容易干?不会是车刀杆吧?在车刀杆上加工一个锥孔,如果是的话,我想这个孔都大不了到那里去,除非HRC45都不到,我倒想学习下你的普通铣刀,合金怎么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