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线条花屏是显卡的问题吗

楼主(2008-11-01):
UG线条花屏是显卡的问题吗?还是别的问题?求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没碰到过
因为我画图的是专门的工作站
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是显卡问题
或者你可以找个新的驱动44看

楼主:
谢谢!我找个驱动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