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画好装配件

楼主(2008-11-01):
听说有的是在整个实体上构建好配件后,再分开的。谁能说详细点啊!都不知道如何分开。

网友:
爆炸图吗?

网友:
我是单件往总装图上拼的过程是审查用
,先根据需要想好大至机构,画细部图,再拼总装图。给定要求就OK了,我是做游乐设备的设计的 ,一个B类产品(机器)就是半个月多点的时间机械图就OK了

网友:
楼主能说清楚点吗?如果是装配图变成爆炸图,那很简单的。如果是利用骨架来构图,就比较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