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紫铜垫圈密封安放位置的问题

楼主(2008-11-01):
在管路连接中,接头与螺母间采用紫铜垫密封,关于紫铜垫安放的位置是采用图1结构好呢,还是采用图2结构好?请大家指点。

网友:
目前这类接头的密封方式采用的多是是第一种方式

网友:
采用第一种结构!!
在第二种结构中,好像还没达到密封的效果,
要达到密封,还要对活接和另一管件做密封,

楼主:
谢谢两位!今天突然发现传上的图纸第二中结构没有达到密封的效果。把自己的意图表达错了,现重新传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直接把它搞成图片,大家一目了然^_^(我打不开你的图纸)

网友:
相对你的零件加工工艺来说,我认为第二个好些。加工控制外面的粗糙度要比第一种容易。
从外观看,第一种要漏一些螺纹,不好看了。 可以控制的零件工艺要求高。
但从密封角度来说,前两者不考虑的话,都行了

网友:
感觉还是第一种比较好,
第二种露在外面,整体感觉比是很好

网友:
我认为还是第一种比较合理,加工两零件时,可以把螺纹及端面一起加工,这是正解,
第二种螺纹在介质中长期浸泡,密封点在外端面,平面也比内端面大,可以做到密封,
二选一,还是第一种结构合理,
因、此接头两面螺纹,若用第二种,还要考虑接头给扳手留一定的宽度,不然大点的活扳手就放不近了,对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

网友:
两种都是可以的,可以类比O型圈的安装方式。两种都是端面密封的不同形式。第二种在美国SAE标准中是有表述的。在实际应用中,如果你是选用国产的密封件,国产的密封件螺纹做的都不是很好,我建议你用第二种,因为可以直观的看到垫片是否已经被压紧。另外你采用的垫片内径是否可以小一些,最好能紧挨着沟槽,这样可以直接堵住螺纹的连接处。增加密封效果。

网友:
同意9#,第一种可以省点材料钱,不过垫片的定位要改进。

网友:
两种均可,管路连接倾向于第一种,若是螺堵倾向于第二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