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铸件的尺寸精度最高能达到多少,有相应的国家标准吗?

楼主(2008-11-01):
有个精铸件,材料是0Cr17Ni4Cu4Nb。

图纸上有几个地方的尺寸要求很高,比如3.4(+0.04/0), 3.9±0.02,  2.8±0.025。

觉得精铸达不到图纸要求的精度,可精铸厂说可以。

不知道有没有精铸方面的国家标准?

另,这样小的尺寸怎么加工才好呢?

网友(2010-08-25):
确实有这种担心     精铸能那么高的精度

网友:
这种铸造是不可能达到的
必须加工来保证

网友:
铸造应该不太可能控制住那么小的公差

网友:
回复 楼主:

    精铸厂说可以,可以肯定是在糊弄你

网友:
精密铸造分水玻璃、复合硅熔胶和全硅熔胶工艺,水玻璃一般能达到CT7~9级,全硅熔胶能达到CT5~6级。就楼主描述的公差要求,不加工是达不到的。
附件是个铸件公差标准

网友:
谢谢楼上的标准啊,我觉得没那么高精度!

网友(2010-10-27):
铸造有标准的,这种公差铸造根本达不到。所以必须采用机械加的方式达到。

网友:
国外的设备能达到,有没有谁做这个东西啊

网友:
是坐标的公差还是孔径的大小啊

网友(2011-09-07):
精铸件好像最高到CT4的吧,但一般是达不到的,CT5-CT7还算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