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用直柄转动刀具安装及过载保护的一种即兴设想

楼主(2008-11-01):
其结构我想了一下,可以通过胀紧套的原理来实现过载保护的.不过它还是需要对各类精度及所攻的材料不同需要从新设定保护扭距,所以应该配一台侧扭锯的调整架.其胀紧套的结构不同于一般形式的吧,我自己想了下,应该是采用高分子材料,比如尼龙\硅胶等一圈圈固定在金属圆锥面上配合而成的.可能还要一圈圈金属做保持支架获得必要的同心与直线度,通过一头的螺丝拧紧调节胀紧量从而获得不同扭距.它的刀柄还可以做非常小的纵向经过不完全切割的细槽的带锥度金属柄,暂定1:200吧,所以头部细小可以轻松塞进动力头的原柱外套里.也是通过螺纹推进胀大刀柄,这样可以做成动力很大的刀具圆柄了.这个让我想到的是造船业使用的一种磁座钻,日本人的是角钻结构,比较矮,整机才高250毫米左右重也才8公斤多,竟然能钻取直径20-55毫米厚的中厚钢板,就是价格太贵了,2万-2万5千元,这也太贵了,咱中国船厂估计没几家肯买呀,所以不知道中国哪个公司可以自己造,再反销欧美日.咱不光可以能钻孔,还应该可以攻螺纹,这肯定有很大的市场.说来真是遗憾,我在国营船厂干了四年时间,经常在船体上打孔攻丝绞孔,竟然都没用过磁座钻,都是用36-220V电钻,风钻.国产风钻都是二三十年前的,故障三天两头的出,钻出的孔要绞几把到十几把绞刀,想想国营企业的那些采购都是靠什么吃饭的呀

楼主:
这不是一种刀具,应该算一种装夹方式.

网友:
磁座钻国内已经有生产的了,体积小,一般的女士都能操作钻孔,质量轻,可以轻松钻透40左右的钢板。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很受启发。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心良苦,但很多是已经实现的。
我单位就有了你说的夹具。

楼主:
是的,上帖是即兴之作,关于这类夹具我都没有碰过见过.关于此帖是我在讨论一朋友问的关于机用安全丝攻夹柄如何实现过载保护的才想出的.后面我也深入了一些.我以前在造船厂做钳工.船厂里经常需要在船体上的大型轴承(直径300毫米以上)座上钻出很多孔以安装船舶主轴的滑动轴承法兰端与船体可靠连接,这些孔带螺纹的深度一般都要超过50毫米,而且螺栓都比较大,通常在16毫米以上,都是水平孔,又都是离地作业,我们最怕断钻头,那样不但之后的攻螺孔就很难通过这一段.这类孔每一个都是不允许放弃的,最好是不要断钻头,也不要断丝攻,即使断了也要取出再攻.而且很容易发生坠落事故.一般我们操作都要带安全绳工作.不过孔的质量还是不太好控制,所以我们很不情愿的把钻深不够造成螺纹不够的那根螺栓截短一段,这算是不符规范的,不过没有办法呀.上面网友说的一般廉价电机直线联接船动的磁座钻高度太高,竖着钻就是朝天钻确实可以,但是水平向钻就很难了,至少要多人操作,而且进刀过快必定会破坏磁座稳定,钻出质量很次的孔.日本造船业相当发达,所以他们的磁座钻明显比欧美国家的更符合造船业,他们的磁座角钻更矮更轻便,所以非常适合造船等大型企业使用,但是它的缺点也明显,钻深只有50毫米,浅了点,如果在75毫米深就漂亮了.我上面的夹刀柄方式主要是针对日本的与欧美式的磁钻改进设想,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网友(2008-12-29):
不知道是否喜欢用液压钻,不一定非要用电动、气动。液压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不用担心力量的问题。此外,钻头的选取上,可以选用,配合式的钻头(我不是很会说,就是那种,中间装一个小的中心钻,两边是安装刀片的那种钻头,这种钻不用担心断的问题),这样的钻,最大可以开孔道250mm,深度可以到达500,而且也有相配合的液压攻丝机。但是一般磁力座就可能不行了,大、深孔的时候,磁力力量不够。另外,我是搞修理的,制造用的一些东西还是和修理有很大的不同的。别介意,可能有点外行了,不过我是用这个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