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拉式酸洗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1-01):
哪位楼主,介绍一下推拉式酸洗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这几天真忙,不着急的话,我等几天给你解释,着急的话,给我短消息,或者邮件

网友:
目前,世界上一些中小型带钢厂广泛采用推拉式酸洗技术对带钢进行酸洗,它与连续式酸洗机组比较,具有设备简单、占地面积小、工艺操作方便、生产灵活、节省投资等优点。这次,我们为贵公司提供的是一条年产酸洗硅钢和冷轧带钢35万吨的推拉式酸洗机组。
该机组的主要特点简述如下:
•酸洗共分四段。每段有单独的外部加热系统和酸循环系统,通过调整每个酸洗段的温度获得最佳的酸洗效果。
•采用紊流浅槽和喷淋酸洗技术,使带钢(和硅钢)得到有效的酸洗。
•采用五级逆流串级漂洗系统,通过漂洗段中导电率的控制保证带钢表面清洗质量。
•在酸洗流程中充分考虑酸洗硅钢的特点,减少硅泥的淤积,增设排除硅泥的设备。
•热风干燥器带有吹边装置,以利漂洗带钢的烘干。
•工艺段设有酸雾吸收装置,保证排出的气体达到国家环保要求。
•在2#夹送辊上配备了CPC对中装置,以提高带钢切边精度。
•在卷取机上配备了EPC边部控制装置,以保证带卷的齐边卷取。
2.生产工艺流程
需酸洗的钢卷由吊车吊放到入口钢卷存放鞍座上,由开卷小车将钢卷运到开卷机卷筒上。钢卷小车返回到指定鞍座。
前一钢卷快酸洗完毕时,机组自动减速,带尾离开开卷机卷筒。机组准备接受新的钢卷。
新的钢卷上到开卷机上。反向点动开卷机使带头位于钢卷上面适合开卷的位置,压下压辊将带钢头部压住。联合点动开卷机和压辊,摆动台抬起、开卷器伸出,并借助压紧辊和开卷器使带头进入打开的夹送辊矫直机,通过侧导辊使带头对中后,压下夹送辊矫直机。侧导辊快速打开,压紧辊、开卷器复位,反弯辊压下。联合点动开卷机和夹送矫直机,将带头送入入口切头剪处,由人工操作剪切带头不合格部分。再点动送往切角剪处,切去带头的两个端角,以利于穿带。
启动“自动穿带”按钮,使带头以设定的穿带速度依次自动通过1#—4#酸洗槽、清洗槽,带钢经过热风干燥器后,吹边装置开始进行吹边。带钢经1#夹送辊、出口活套摆动台(当带钢的带尾通过活套摆动台时,摆动台摆上),带钢在到达活套后的对中装置前,速度降到点动速度,经过该对中装置对中后,对中装置闭合,带钢通过闭合的2#夹送辊到达2#夹送辊后的光电管后。出口活套摆动台自动摆下,2#夹送辊以点动速度继续运行,此时2#夹送辊速度比入口段速度低,带钢则充套,当带钢充套至活套下的同步极限时,机组入口段与2#夹送辊速度同步。
带钢通过圆盘剪,圆盘剪剪下的废边通过废边卷取机收集并卷取成卷。带钢通过三辊张紧装置,到出口转向夹送辊前的光电管时停止。穿带结束。(如因带钢板形不良或在自动穿带过程中出现故障,亦可采用手动穿带)。
出口段设备点动,带头经出口转向辊插入卷取机钳口。卷取机以低速卷取2—3圈后,放下三辊张力装置的2#辊,穿带过程结束。机组升速至设定速度进行生产。
穿带过程中,活套坑前所有设备均以五辊夹送矫直机的速度为基准。
正常酸洗时,整条机组以1#夹送辊为速度基准。机组入口段和出口段(以活套坑为界)的速度同步由安装在活套坑内的三组光电管进行控制。入口段速度基准为1#夹送辊,出口段速度基准为3辊张力装置2#辊。
当开卷机上的钢卷快开卷完毕时,机组自动减速到60m/min,当带尾通过了五辊夹送矫直机后的光电管后,机组速度再次以设定的速度通过酸洗槽,到达清洗槽前速度降至60m/min以下,当带尾到达热风干燥器前的光电管时,带尾自动停止(即进口段设备自动停止)。出口段设备以点动速度运行将活套坑内的带钢拉空,活套摆动台摆上。当带尾到达切尾剪处时,机组自动停机,由切尾剪将带钢尾部超差部分切除。出口设备以点动速度继续运行,当带尾到达卷取机处时机组自动停机。卷取机可以继续将带钢卷好,然后出口钢卷小车将钢卷运到出口钢卷存放鞍座。经打捆、人工包装后吊运到成品库存放

网友:
楼主看下,这个介绍不知道够不?

网友(2009-12-06):
有没有关于钛的酸洗呀。麻烦您发我邮箱:328187102@qq.com.谢谢您了、

网友(2013-04-15):
钛的酸洗好像是采用HNO3+HF混酸酸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