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辊冷扎机工作辊串动-----请教

楼主(2008-11-01):
四辊冷扎机工作辊串动有那些原因?---

网友:
我也不是很懂,根据我平时的经验:支承辊下面肯定有脏的东西,把支承辊下面机台清理下,你拿个水平仪打一下支承辊的水平,看下哪边高哪边低,机台清理干净了,水平保持一样就不会再串辊了。

网友:
轧辊轴向窜动原因:轧辊受到轴向力,产生原因多为轧辊交叉(水平、轴向)
辊型、滑板等诸多原因综合造成

网友:
有问题再组装一次

网友(2009-10-29):
1、除了与机械设备精度有关外,轧制负荷的分配、各机架压下量等也有关系。
2、有时一套工作辊、支承辊就现象就会消出。
3、每套工作辊、支承辊在机时间要掌握好,尽量减少辊型的负面影响。

网友:
油缸上有破布等杂物,或是传动与操作侧垫块厚度不一样。
有时支承辊辊座也有关系。

网友(2009-12-28):
轧辊交叉,牌坊称板磨损是主要原因。

网友(2010-01-30):
轧辊轴承是单端固定的,如果窗口间隙不合适,可能导致工作辊好支承辊不平行,进而产生轴向力,但只要轴承座固定机构发挥作用,不应该有大的串动。